T61 显卡问题

楼主(2011-11-12):
显卡换了两片,显存也更换了,现象如图

补充内容 (2011-11-19 20:53):
楼下各位请看清了,这是外接的效果。说屏线的,没有仔细看图,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是显存呢,还是显卡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19 20:56):
这个之前是换了显卡芯片,不小心把显存做爆珠了,后来重植了显存,开始也是有点花,当时没有拍照,后来再试多两次,板子又好了,就交付给客户了,用了不到一个月,此板就返修了,这之后,就重做了显卡,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11-11-19 20:58):
之后把显卡换另一片T61板子上,很正常开机,就把显存重换了两片植球的,还是老样子,再换一片显卡,旧的,还是花,现在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了,显存,显卡都换了,不过都是旧的,没有换全新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楼主是外接的好不好,这能扯上屏线?
LZ一定是南方的 这种月份还穿半截袖 你这个故障沙发那位说的你应该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 结果是 屏线

网友:
不一定这种故障就是显卡或者现存本身的问题,他们的基准,补偿等电压有问题也回引起

网友:
楼主这有可能是屏线引起的

看清楚楼主是外接的

网友:
楼主应该看看屏线然后看看你做的显卡附近小元件有没有连的   信号要是连锡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加热的时候显存有没有贴锡纸,没有的话可能显存有冒锡珠

网友:
很可能就是显卡显存的事

网友:
我觉得还是现存的问题,别桥还是看一下吧。

网友:
显存,GPU都有可能。软件定位一下就好了,先搞显存,再GPU.

网友:
先用锡箔纸保护好北桥,显存去掉黑胶重做,不行就更换,还不好的话升级改良的显卡芯片,一旦改良,彻底根治显卡问题.

网友:
6系的板子显卡和显存太近了,有的背面也有,确实不好做,接到这种机器就头痛。

网友:
一起拆了又能怎样...

网友:
黑胶的显存不好取啊,不知道是BGA的温度不够和去爱是什么原因,撬都撬不下来

网友:
这种大工程 俺只能是看了学习啦,呵呵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换了屏线好了

网友:
显卡,屏线等都是有可能的,替换法确定故障点

网友:
不要换拆机的啊!
要换全新的显卡,741,751,771
老换来换换去,换的还是坏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A:
我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B:
跑MATS定位看看

网友:
不要换显存 BIOS 是不读显存的

网友:
大哥你用的是外接显示器吧

网友:
如果还没上BGA是这样种情况的话,考虑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屏线的问题!!

呵呵,请看仔细了,这是外接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MATS定位看看

MATS?测显卡的显存的软件?

网友:
换个新的吧,好长时间了修了一个联想F41,焊了多少次,重置了好多次都不行,后来换了新的好了,当时的显示和你的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