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逆变电路故障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1-11-12):
检修高压逆变电路主要工具是示波器和万用表。因为高压逆变电路的工作频率高,所以市面销售的几乎所有型号示波器都可胜任;万用表可用普通的高内阻机械指针型表(例如常用的MF47、500型),这里强调的是万用表的内阻要高,尽量避免对被测电路的影响,而不是说要有高压测量挡位。普通万用表即使电压量程再高,也不适合测量液晶显示器高压逆变电路的高压,是因为其频率响应远远不够,其输入阻抗低,易影响电路工作。普通数字万用表也能够派上用场,注意不要试图测量高压输出端哦!如果你有美国福禄克F867B图形万用表,检修高压逆变电路当然会手到擒来。
    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为绿色,马上用单支万用表表笔尖端触碰高压输出插头焊脚,看是否有微弱蓝色火花出现,如果有火花出现,灯管不亮的故障在灯管本身或接插件问题。注意多灯管的要逐一进行试验。这里强调开机后马上进行测试主要是为避免保护电路启动后造成误判。根据实际经验,冷机即使灯管损坏,保护电路启动也需要十几秒以上,而热机或者刚断开电源不久又重新通电,保护电路启动仅需1~2秒钟了,因此要掌握好检测时机。图1为Royer架构INVERTER各主要元件损坏后的故障现象。

    Royer架构即自激型推挽式直流变换器,是利用开关晶体管和变压器铁芯的磁通量饱和来进行自激振荡,从而突现开关管“开/关”转换的直流变换器,它是由美国人罗耶(G.H.Rooyer)在1955年首先发明和设计的,故又称“罗耶变换器”。它是目前构成桥式直流变换器的基本结构,在许多场合都有应用.

     如果在保护电路未动作之前测得无放电火花产生,则应测量各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高压开启电平(Light—OFF或者PWR-0N)是否正确;用示波器测量末级功放管或者激励集成块信号输出引脚是否有50kHz以上波形(具体频率因机型而异,通常幅值在10V~20V)是很直观的检查方法。如果有波形,对于上期介绍的Rover(自激)结构逆变电路故障在灯管,对于推挽结构等逆变电路故障在高压变压器或灯管。当然以上都不可忽略对次级高压输出电容的检查。图2是Royer架构INVERTER各点波形。

    因为冷阴极荧光灯没有灯丝,所以其损坏与否不能凭简单的电阻测量法进行判断,只有将其接于正常的INVEIALTER上,通过观察其发光状况才能确认其好坏。另外在老化的灯管顶端,也同样可以见到类似普通荧光灯老化后的发黑现象,这时说明该灯管已经不能用了。在对灯管进行代换时,主张所有灯管同时换新,这样屏幕各部分亮度比较一致,眼睛不易疲劳,同时INVERTER各高压负载相同,不会造成闪烁或黑屏的故障。灯管的选取原则是长度确保一致,15英寸就选15英寸的,17英寸就选17英寸的,新型灯管可以代换老式灯管。直径尽量保持一致,没有直径一致的灯管时也要保证能够顺利安装进去。直径较小的灯管需要工作电压较高,在代换粗灯管时可能会出现亮度低时闪烁、突然黑屏或者不易启辉的故障。

     如果确认故障在INVERTER上,不连接灯管检修会因为保护电路启动而影响判断,连接灯管检修又因为灯管脆弱、长度太长而比较麻烦。此时就可以应用“假负载法”进行检修。其方法如图3所示。

    即在INVERTER的高压输出端用一个150kΩ/10W的水泥电阻来代替灯管,这样就方便多了。不过要注意高压正常时该假负载发热量比较大,注意不要烫坏其他元件。同时电源也可以采用通用维修电源,对于Royer架构的INVERTER把电源接在供电电感的前端就可以直接获得高压输出。

网友:
现在这种高压电路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