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的作用

楼主(2011-11-12):
电脑主板复位是起啥作用,我是新手

网友:
数字电路一般都需要有个初始状态,复位就是让电路到开始状态

网友:
就好像计算器的归零,归零了才好开始计算嘛

网友:
归零,重新开始...

网友:
默认电压等于或高于3.3V为高电平,反之为低电平

网友:
复位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设备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
用来清除各芯片内部寄存器记录   复位电路由南桥处理   可能涉及到所有的设备   总之  就是清零  初始化 从零开始

网友:
应该是使各个设备的频率从一个基准点开始,便于各设备的数据通讯协调运行。

网友:
设备的初始化

网友:
设备的初始化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892-1-1.html

网友:
恢复出始状态的意思

网友:
清零初始化

网友:
使主板上的所有设备进行初始化,没有复位电路,电脑是不工作的

网友:
从零开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