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235WM 微弱闪一下

楼主(2011-11-12):
优派VX2235WM 开机的时候灯管很微弱闪一下,就黑屏了。屏幕有显示的图像。电容没有鼓包,20V、5V电压正常,3.3V控制电压有。怎么搞的?各位老师,求助! (OZ964GN芯片)
芯片
黑屏

网友:
先单独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坏了就换;再用自己的好灯管接到高压板上,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1 高压板 2灯管,用好的交换测试一下

网友:
不外乎就是灯管或者高压板,先单独测试高压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