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进,帮我研究一下待机电路

楼主(2011-11-12):
东芝L510 接手过来3V电杆短路,烧鸡拆掉电容阻值正常
现在依旧无待机,3V.5V 都没有
手上有图,请问这个电源IC工作 所需要哪些条件要满足!
掉电

网友:
用触摸法,那个电容短路会发烫的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开关信号,这是首先要查的

网友:
查 供电 开启 激放 然后基准 要是都有了再说哦

网友:
1 3 6 16####

网友:
检查各部分的信号,出发开关,是否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
我跟你说,不要以为所有的机器待机下面都会有3.3,5V出全部了的
有些特殊的机器,待机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