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液晶带电视功能的驱动板,请问大家是怎么修的

楼主(2011-11-12):
今天遇到液晶带电视功能的驱动板,请问大家是怎么修的。。是不是跟修平常的液晶显示器一样。。。真的好奇怪哦,VAG头的1,2,3脚测到有70欧的阻值,但在板上全测遍了,竟然没一个是跟这个1,2,3脚通的。。。平时的液晶都是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D/S芯片的。。。请各位发表一下。。还有,平常刷液晶的编程器能刷这种带电视功能的驱动板吗。。。还是有专用的编程器的??????????有事您Q我

网友:
修理方法一样,但不要去刷

网友A:
这种是用电容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用电容隔离的。

应该不是电容隔开的。。。如果是电容应该没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那不是直接要换板了。。。应该可以刷的吧。。。

我刷过两次都刷坏了,至今没得到很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