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I3

楼主(2011-11-12):
接到一台神舟优雅A420-I3的笔记本,故障是开机屏幕显示先是白色,然后是红色,在然后是绿色。。。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客户走后,开始拆机。。看到南桥,北桥,显卡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把桥拆下来重新植株。。植好珠后焊上去,可以显示了。外接内接都正常。。可是全部装上机要测机。。发现内置喇叭没声音,外置喇叭就有声音。。系统我重装过了,声卡驱动也装了,内置还是没声音。。这个会不会跟桥有关系吧。。。求助。。

网友:
你到官方网站下载个驱动看看换个声卡芯片

   不行了你就查一下声卡的供电   复位和时钟都与出来没如果都有了那就还是驱动的是

网友:
二楼回答的很到位,顶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的  ,,

网友:
问一下,外置喇叭是机器的接口那喇叭吗?还是外接的音箱?内置喇叭指的又是什么?

网友:
还是从供电时钟复位查把,要有依据判断

网友:
内置喇叭是笔记本自带的两个喇叭,外置就是音箱插喇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