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华海老本子故障求助!

楼主(2011-11-12):
USB口都不能使用(就1组 2口) 5V有 对地阻值600+也正常!信号连接 中间有4个电容 一端对地!
求助

网友:
看一下BIOS里面是不是关了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台机也是这样,想做系统,可怎么也不认U盘,还以为主板坏了呢,后来突然想到BIOS。进BIOS里一看是关掉了,在顾客面前很尴尬

网友:
先看BIOS里面。不行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