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PC30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12):
1. 请教下,关于PC3000 正版  和 盗版带卡的(网上卖1200左右的) 主要有什么区别?

2.就是一般做数据恢复 比如写固件  考坏道盘数据  做镜像用的

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正版的稳定修复硬盘坏道能力强,盗版的不好用

网友(2011-12-15):
一个价格贵,一个便宜
一个支持新盘写固件,一个不支持
一个拷贝数据速度快,一个慢

网友:
非常感谢 但正版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
如果,业务量不是非常多,不建议买正版的
盗版也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
正版的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