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PC3000 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1. 请教下,关于PC3000 正版 和 盗版带卡的(网上卖1200左右的) 主要有什么区别?
2.就是一般做数据恢复 比如写固件 考坏道盘数据 做镜像用的
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数据恢复

网友:
不要重复发帖,不然会被视为灌水,会被扣分的,我被人扣过分的

网友:
盗版的是老版本,几年前的东西,对新硬盘比如 .11 .12的支持的不好。正版的当然好,不过太贵了。

网友(2011-12-14):
盗版和正版在使用上区别不大,在功能上,正版的支持新盘的写固件和修坏道,盗版的很多新盘不支持,还有就是正版速度快。

网友:
价格不同,功能不同吧

网友:
正版的好几万呢!

网友:
如果就楼主所要的功能。强盗版可以了,。正版的太贵了。建议买强盗版
+效率源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
买个盗版的3000
再买个效率源的专修,能支持新盘。

网友:
盗版的 pc3000 支持的系列会很少 且遇到新盘对其进行固件操作的可操作性比较少 旺旺会力不从心 有时候就比较鸡肋

网友:
所以,要配备效率源工具,用来写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