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945GCMX-S2不跑码,电压,复位均正常

楼主(2011-11-12):
一块技嘉GA-945GCMX-S2主板,CPU,内存,桥供电均正常,也有复位,但就是不跑码,诊断卡上的BIOS灯和RUN灯均不亮,按压了桥和CPU座均无效,实在是没有头续了,求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1-13 18:03):
谢谢各位的帮忙,这块板子,经刷BIOS后修好,谢谢各位!

网友:
咋又是一个不跑码的技嘉!
945还是值得修一修的哦!
关注进展。。。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是座子的事

网友:
首先电池电量正常且放电   测南桥晶振  查看CPU 针脚   测IO    时钟电路  刷BIOS     最后才加焊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很多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刷BIOS吧 技嘉板BIOS问题多

网友:
BIOS问题很多的,最好刷一个看看

网友:
关注下,我经验少,不能帮你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这块板子,经刷BIOS后修好,谢谢各位!

网友:
技嘉的真的是bios问题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