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80T的返修台能否焊接I3,I5主板的CPU座?

楼主(2011-11-12):
想购买一台CF280T的返修台,但听说CF280T返修台不能焊接I3,I5的CPU座,不知道是否如此?毕竟现在I3,I5的机器也多起来了。
cpu

网友:
看个人水平了,跟机器关系不大的。那是后我见师傅用个大风筒换cpu座子也成功了。

网友:
38X38的大小吧,你看你平时有没有用过这尺寸风嘴作过桥,在这个基础上加点温度应该是可以干得动了

网友:
今天就有个高手用850风枪把CPU虚焊搞定了,你的BGA肯定没问题

网友:
曲线是靠自己设的,只要你设好了没有不行的

网友:
肯定可以的,个人操作问题了。本人使用的是280T,除了单片机不是很稳定,其它都很好。

网友:
不过只是遇到过几次有问题,等我取证跟客服联系,它又乖乖了。。。希望它以后也不要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