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 怪问题,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11-12):
   有台联想旭日150装不进系统,迅驰CPU,集显,想了好多的办法还是不行,装系统到一半的时候电脑就蓝屏,重启,或者装到一半的时候就没了(不是死机  和掉电)而是一根横杠在屏幕左上角闪动,CPU  内存  硬盘 北桥都换过,BIOS也换过(BIOS是在料板拆下来的 板是一样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也怪啊!唉,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 请求高手指点咯 ,,,,,

网友:
装到一半是装到哪里了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没有什么办法就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A: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装到安装程序的时候,有时候装了快完 了  要么就直  接蓝屏  要么就自动重启  要么就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CPU供电加焊了不行  换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B:
是不是散热有问题?将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C: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散热有问题?将风扇改成常转。

风扇改了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安装版的试试

这个也不行啊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在不行直接。。。换一个

网友:
搞个 南桥 试下 。这种 芯片 很好做的

网友:
碰到过   但是我是换硬盘好的  你可以换下系统试下  还有就是换CPU电容

网友:
最好换南桥看下

网友:
有示波器查主供电是否有偏低或者有纹波干扰

网友:
这种机子也就是CPU供电芯片和南桥坏多一点。其它坏的不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是内存不兼容,内存插不好还会花屏,进系统以后蓝屏

网友:
裸板装系统看看,去掉所有的外设,无线啊,猫啊,,光驱啊,等

网友:
你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装系统啊,考进去了就马上关机再装回去开机驱动看看

网友D:
同病了,pu22 1.25v转换芯片虚焊导致,加焊一下准好,好了,通知一声,或者加点分也行啊,呵呵呵

网友:
外设有问题吧,要不就加为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病了,pu22 1.25v转换芯片虚焊导致,加焊一下准好,好了,通知一声,或者加点分也行啊,呵呵呵

  唉!客户没修了  拿走了  气死我啦 耽误了我那么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