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上电1秒断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1-12):
把主供电插上去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用万用表量了12V电压偏低短路保护了,也量了CMOS管没有问题。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给电压管理芯片 加焊了下 主板跑码正常

网友:
这个主办上的是AMD4200+双核的

网友:
耗电量大所以大家维修的时候要注意主电源管理芯片没有问题的时候看看是否有虚焊问题存在。

网友:
学习了,解决问题快捷。

网友:
学习一下,这都是经验呀

网友(2012-02-22):
值得学习 我也遇见这主板 可以没有修好 一会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虚焊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2012-08-28):
我修过一块板子也是开机保护12短路MOS管换上就击穿。跑电路发现其中一相上管G极直接上了12V正常应该是2.5V左右,无耐手上没有同料板只好把那一相给断开了

网友(2012-11-04):
现在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怎么都搞不好

网友:
温度高会造成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网友A(2013-12-04):
没 看懂 你说的  什么 这板子吧断电 BIOS取下 来也会 好的 你加焊估计是放了电了变相

网友(2014-07-20):
引用 网友A:
没 看懂 你说的  什么 这板子吧断电 BIOS取下 来也会 好的 你加焊估计是放了电了变相

刚用你的方法搞定一块,也是一开机就掉电查MOS管没问题,电源管理IC补焊过不管用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倒是以后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5-05-30):
我这块现象和你的现象一样加焊桥好了,你那种我是碰到的inter的加焊cpu供电好了‘修板就是这样的有的问题不好解释只要记到结果就行了

网友(2017-01-22):
我的这个电阻是好的啊,加焊枯估计也用不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