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VA 42寸等离子换的原型号1203P100,竟然连坏三次, ...
一台SVA 42寸等离子换的原型号1203P100,竟然连坏三次,换块就好。不知是和原因请高手

楼主(2011-11-12):
我半月前,修过一台SVA 42寸等离子。换的原型号1203P100,。竟然连坏三次。换块就好。不知是和原因。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220V整流桥处开机200V滤波处400V,遥控关机后都为300V。这个电压正常吗?有知道的发我QQ上,谢谢
qq591859995
原因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比较赞同3楼的观点,还有,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建议下次换一个不同批次的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