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又一牛B之作---七彩虹9600GT的PCB故障的修复,供大家思路参考

楼主(2011-11-12):
我网友处购买了一块七彩虹9600GT 1024M 256bit PCI-E显卡,用料不错,正反16颗2000频率的三星DDR3显存,散热器外观也还漂亮。上机点状花屏,先上靓图。
大家不要被风扇上得脸谱和下面的耕升的英文迷惑,这LOGO是我自己打印后贴上去的,包括背面的显卡标签。耕升是有这版型的9600GT,而七彩虹是抄板的。

上机测试有点状花屏,进系统不装驱动,看不出花屏,一装驱动就黑屏,用MATS9测试如下:

有一位报错,显存两面排列,同一位置报错,可以准确的说明两种可能:1.GPU对用的点位坏。2.两颗显存共同接点到GPU的PCB线路断。

网友:
问题看似简单,显存是顺时针第4颗(上标M4)所在位置问题,只要检查室GPU问题,还是线路问题,从经验大致判断是线路问题,拆下散热器检查,PCB采用6层板,显存数据线全部在PCB中间走,只有地址线可在PCB表面看到,偶滴天,这C60对应的线路到GPU是哪个点怎么找啊!!

仔细看GPU重新植过,显存也加焊过,看来是上家没辙的显卡,作为一种研究,先把M4位置的2颗显存摘了,用表测量每一个焊点(图中红色圈点是显存不通的点)发现有一个点没有阻值,可以确定这个点到GPU断开了。

把GPU也摘了

网友:
显存安装位的故障点算是找到了。通往GPU的路还很漫长,GPU上这么多点,又没有这卡的点位图,鬼知道哪个点是和显存这个点相连的,更何况还是不通的,我苦思冥想,GPU和每一刻对应的显存之间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比较集中,只要识别出这颗显存的其他相通的数据线并做好标记,利用排除法,那剩下的那个点就可以做出判断了,于是乎,先用万用表的一个表针连接不通的那点旁边的点,另一表针在GPU上扫雷式试探,一般显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布在GPU和显存对应的位置角度上,探索到一个在这GPU得右上角,又于是乎,用电脑做了个图,把显存的焊点位和GPU的右上角的焊点位画下来便于作记号,在显存不通的那个点的周围的点编上号,测到一个相同,电阻为零的编上号,如果显存不通那个点的周围都测试好了,但是GPU上着显存的数据线对应点附近还有这的怀疑的点时,再用表测这怀疑点的对地电阻,有阻值的不用去管他,没有阻值的点(除去空点)时,表针一头接GPU点,另一头在显存其他点上探试,把相通的点做上标记,如图:

图片中i ,h,j,6,5,e,4,d,c,f 以下和周边都是对地有电阻值或者和这显存其他点相通的,可以排除了嫌疑,就一个在b点旁的对地没有电阻,也不和显存通,直觉告诉我就是这个点了,把对应的线路跑到PCB反面

红色圈内的用表探针这点与显存的故障焊点测试是相通的,心中大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下问题找到了,接下解决很容易了。
正面的故障点

网友A:
我的卡散热器全盖住修理的地方,图方便而已,我有0.2mm的钻头,本想和你说的一样做,这方面我就懒了。4层板的PCB的地址线数据线在PCB表面,很好查找,6层以上的PCB,看不到数据线甚至地址线的走线,才有难度。

网友(点评):
地址线?你这个故障点是数据位。如果是地址线故障的话,整片显存都会报错

网友(2014-07-21):
楼主前天我发布一个翔升显卡核心供电芯片L6713A PG线到PCB内层 无法探测的问题,今天看了你文章,我准备依样画葫芦了,谢谢,我非常佩服你
七彩虹有这么好的做工了?
我是新手,看得不太懂,意思是,这个显卡是楼主自己做的?
嘿嘿,神奇
不错,如果是我肯花这么多时间的话,也一样能修好,哈哈。。。。。
看风扇上的大花脸,应该是耕升的卡吧,,,七彩虹的做工貌似没这么好。。。

网友:
思路清晰,井井有条,又跟版主学了一招!
写的很详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同求,怎么判断的第4颗显存,偶是新手

网友(2011-11-18):
看完后面的回复搞清楚了,谢谢楼主。
请教个问题,怎么判断是第四颗的呢?

网友:
重新焊上GPU和2颗显存,用一根细漆包线把正反的两个点连接起来

反面的

上MATS9的测试截图

落ゞ。寞 + 10 楼主厉害

网友:
最后该上跑3DMARK03跑分和GPU-Z的截图了

                 剧 终

网友(2014-07-21):
楼主好眼力啊~ 要是我早就迷糊了,更何况还找出了那个点, 佩服佩服~
这种显卡,我会放弃,楼主强悍
我能看懂 哈哈 也很厉害吧
的确牛b,
要是没那个小眼 你的飞线准备怎么走啊?
楼主威武呀。。神一般的修显卡
楼主确实不是牛A,也不是牛C,而是牛B啊!!!精典之作!!!
够强。需然也遇到很多片怎么做显存和GPU都有一个报错的。。但我都放弃了
楼主强人!!!现在很少有人这么折腾了……生命在于折腾……
太给力了.这年头很少有人这么费心去修一张显卡了..

网友B(2011-11-12):
解决的方法呢?

H55
没有看明白?飞条线过去
我还没写完,就提问啊。

网友:
同问解决方了呢?版 主这样算刷屏吗?汗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4-07-21):
语句不通顺啊,建议重修国语。
这么好的文章你说灌水?
呵呵 我作为版主会这样在技术区灌水么

网友(2011-11-12):
怎么没了下文????????//

网友:
我看到楼主用的工具MATS9后去下了个~请问一下是不是只能在纯DOS下运动测试???有参数吗?

网友:
看你这个修显卡的技术 已经很牛逼了

网友:
还真牛逼,这么难的工序都能慢慢去找断路点,有耐心啊!

网友C:
七彩虹PCB过孔不良,已经见多了,不奇怪

网友(点评):
是的!七彩虹PCB不良是出了名的,大家都见多了 可是如何去找故障点,兄弟是否见多了啊?

网友(点评):
有时我也这样找,不过很累很累,但是修好了,很爽很爽,并且轻易不会卖掉

网友:
这个过程要有很大的耐心,如果没有耐心,可能中途就会放弃了,,

网友:
学到版主的皮毛就不错了

网友:
的确牛B,一般人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也放弃了

网友:
我一般也是拆显存,不过过孔是用针打穿的,再补焊下,比你的美观多了

网友:
一般的维修人员做不到这点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4-07-21):
一般修过显卡的都会这些。平常事情。

网友(2011-11-12):
引用 网友A:
我的卡散热器全盖住修理的地方,图方便而已,我有0.2mm的钻头,本想和你说的一样做,这方面我就懒了。4层 ...

有没试过有GPU后面不通的?我就用针钻下,打个小锡珠下去,马上OK

网友(点评):
你不怕钻到别的线?

网友:
楼主,真显卡真是太牛了。真有耐心。主问你是怎么判断是正数第四个显存有问题的呢。谢谢。

网友A:
关于显存的定位论坛里有很多的资料下载,从正面看,排列是逆时针为ABCD,每2颗组成一个通道,第一通道为A,分A0---A31,A32---A63组成,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显存的定位论坛里有很多的资料下载,从正面看,排列是逆时针为ABCD,每2颗组成一个通道,第一通道为A, ...

可他的报告结果是,逆时针数,第C的32至64,应该逆时针数是第六个显存了啊,为什么显卡图上标的是第五个有问题呢,第五个应该是0至31吧

网友(点评):
每一个通道,又是顺时针数的

网友(点评):
这也是我的疑问,谢谢高手的解答。明白了

网友:
膜拜啊. 的确是牛B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的方法呢?

我错了......

网友:
好哦  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经验了

网友:
确实很牛。我最搞不懂的就是用MATS扫出问题后如何判断那个显存坏。这是最郁闷的问题

网友:
技术牛逼。。相当的有耐心。。换我早放弃了

网友:
请问NVIDIA和ATI有没有公开GPU的点位定义图?

GPU的点位有没有进行命名?(如同CPU的接口有AM3+、LGA1366等等)

网友:
维修这行真不简单啊   得加油啊    MATS9  使用教程楼主有没有啊

网友:
这样理解对么A1为0----31

网友(点评):
我也在这一点迷惑,根据前面说的逆时针数通道。每个通道的排列又是顺时针。你这个图应该就对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楼主是个高人啊,不愧为版主,这么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PCB过孔不良,已经见多了,不奇怪

七彩虹的除了PCB过孔不良外 夹层走线容易断不

网友:
三个字,真耐性。

网友:
有经验!就是大工程,没时间就懒得搞了

虽说方法比较土,但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好方法!

这样明显的飞线,这张卡只能自己用,销售不了吧

网友(点评):
装旧机就秒杀了!

网友(点评):
要暗线也很容易,把那个空用细针或0.2钻头打通,穿线焊接就可以了,这卡我自己用了,所以求简单。

网友:
佩服啊。我一看电路就迷糊,脑袋疼,根本不会看,简单换个电容还是可以的

网友:
探索兄弟,太给力了,修显卡的功夫我是太配服了,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