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M61SME-S2F4主板键盘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2):
GA-M61SME-S2F4主板键盘不能用 ,先打数据地址线600左右,正常,5V也有,那么就去掉排容,还是不行,难道是I/O芯片坏了?技嘉的主板I/O是专用的,没有代换的,怎么办呢?心里想是不是PS/2口子坏了,于是用手插紧键盘插头,并且摇晃,终于小键盘灯亮了,于是换PS/2口子 ,上电键盘口修复 ,简单维修一例。

网友:
不错,呵呵,昨天也修到一个键盘用不的,排容坏了   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饼哥,GA-M61的主板,主板很新,口子也很新的!

网友:
呵呵,前几天刚修到一个,费好大事!刚开始以为是io的问题换啦不行,才想到是插头的问题Q

网友A(2011-12-25):
有5V  阻值正常 容易忽略座子本身的问题  还是要细心在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5V  阻值正常 容易忽略座子本身的问题  还是要细心在细心啊

做维修其实是要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