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11-12):
今天接一同行R51笔记本,不是我接的,是同事接的.
故障现象:暗屏
处理过程:同事拆开机器,准备更换高压条,拆了高压条之后,开机量信号,结果不开机了,连待机都没有了.我倒,
这怎么跟客户交待呢?
我接过来拆机之后,发现TB62501的59脚无输出,再查57脚无主供电。直接飞线后有待机了,测试开机正常!发现IBM PM后面严重发霉,用酒精清洗干净,并加焊!

网友:
是修好了。。发布的维修经验。。还是没修好。。发布的求帖。。楼主。

网友:
开机修好了,但还是暗屏,我换个高压条,测过灯管不亮.老板兼师傅说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不划算,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