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主板加电0.05A不触发,该怎样入手修?

楼主(2011-11-12):
DELL N4030加电0.05A按开关无任何动作,客人反映用到的突然自动关机就开不了了。。。。。开关有3.3V,怎样入手维修?我是很菜,请教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另联想C462A进水0.03A也不触发。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N5010,拿过来的时候也是不能触发。后来就拆机,没想到把机器拆完拿主板出来又可以开机了,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现在也可以用,但不知会不会反修

网友:
那个应该是电池低电量保护

网友:
先放电,换电池,从简单开始,再考虑EC,3V,5V

网友:
NND 我怎么遇到的都是些不跑码的机啊。。。

网友:
都是电源适配和接地带电引起的,得把BIOS电池去了放电后再看.这机子很是学校和大楼有接地又有网线后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ECC是I\O芯片吗?

EC开机芯片,是控制开机前与开机这段时间的时序.EC 里面有程序,EC:主要控制待机,开机。休眠,关机的全部功能。键盘芯片现在一般也都镶嵌在EC芯片里了。还有一些指示灯。风扇转速等等,超级 IO 里面没有程序。  要让超级IO作为开机芯片需要配合BIOS,因为超级IO里面没有资料。普通 IO 是不参与触发的。他只是管理一些外设,如 红外,并口(打印口),串口,软驱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开机芯片,是控制开机前与开机这段时间的时序.EC 里面有程序,EC:主要控制待机,开机。休眠,关机的全 ...

能例举EC的一常见型号吗?我多了解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