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24V电路求助

楼主(2011-11-12):
我有一个电源12V转24V的电源,,,大部分时间都正常的,但是有时候输出电压会到40几V50V,,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愁死了,几天了都修不好

网友:
R23、R18查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感的问题,是不是固定的负载都是这样?还是换负载才会出现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