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4176KVT工作条件需要那些

楼主(2011-11-12):
4176待机不正常,59脚VREGIN20有20V电压,58脚TH-DET温度感应电阻正常,VCC3 SW电压没有。反复插电源,有时候有正常了,   请问高手4176的工作条件是那些

网友:
出故障时VINT20也没有,

网友:
那就查VINT20这条线路吧.

网友:
现在情况是61脚VCC3 SW没3.3V电压出来,温度感应58脚0V。反复插拔电源会出来3.3V

网友:
这个问题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支持高手进来回答下!!!大家鼓掌欢迎!!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T61的板上的吧!

网友:
59脚所连两个20欧电阻不坏,有20V供电,57脚BAT_VOLT有高于3V的电压,3SW负载不短路,就能产生3SW电压.
49脚所接精密电阻不坏,58脚电压保持低于0.5V,16脚-SHDN_IN保持为高,就不会拉低46脚-SHDN_OUT而造成掉电

网友:
今天换了4176 反复插拔电源N次  没出现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好了 ,明天在测试看

网友:
修好了 真的是4176坏 测试了几天 没发现问题

网友:
有时候经验最重要了。无从下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