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12):
如题,,如果USB供电芯片坏了。相信大家一般都会去飞线,,可是如果飞线后出现USB供电不足或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时怎么处理呢?

网友:
直接接5V电源出来的 也会供电不足吗?

网友:
从硬盘供电脚飞线应该不会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才对,千万不要再芯片供电和核心供电中飞线哦,那样很可能会损坏芯片和核心供电不足,出现故障

网友:
从另一个USB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