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正r640g风扇改变转速的想法

楼主(2011-11-1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7832
这个帖子里看到了电路图。在LM358的2脚上加3.3V电压,让风扇全速转。那是不是可以改变LM358的2,3脚输入设置,还让风扇控制器来控制,但是控制的时候却把原来的风扇转速提高。LM358本来是以个比较器,2.3脚是比较器的输入脚,也就是感应脚。把这两脚的输入提高,或者把CPU识别温度的部分修改下。比如说本来是50度,那么让控制器识别成55度。那么这个时候,LM358的2.3脚输入有了变化,风扇的转速也就提高了。我现在不能下载完整的电路图。也没有办法去试验。还请高手研究下。

楼主,当然不是楼上的人说的这个意思,你说的太浅了,楼主的意思,你没懂的
我去看过那个帖子了,楼主说想让风扇长转嘛,直接从USB供电脚或硬盘接口上的后级5V飞线,剪短控温线就可以实现开机后风扇长转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不是把比较器的分压电阻改改 或是电容的容积换下呢?

网友:
4pin的话,直接剪掉黄线和白线就好了,留黑线和红线

网友:
恩,是的。我的笔记本用了另一个方法。但是效果不好。没办法到高温的时候提速。所以还得继续找办法。
修改这个电路还是来的最实用。而且在低温的时候,还是可以不转的。请高手多给点指教。

网友:
直接接个5V到风扇就得了

网友:
改完之后能不能造成别的影响呢?

网友:
重新改了。另外找了5V,中间两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到风扇。然后原来的控制不断开,也接一个二极管到风扇。低速用另一个5V供电,高速就由原来的控制器。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