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是ads#的信号吗

楼主(2011-11-12):
今天打到个ads#的信号  我想请问下大家 这个是ads#的信号吗   有图的 大家帮看下吧  这个信号就有那么一下子就没了
现在还有问题啊  这个机器现在跑马da      lpc的波形  就两下就没了   我测很多机器  我感觉一般的三下   亮机 才算正常吧       有用示波器的哥哥们  给小弟具体讲下吧    看看示波器还测试哪里比较好啊

网友:
38过了就是显卡了

网友(点评):
问题应该是集中于桥吧。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就做北桥吧,是N卡做显卡。

网友B:
示波器这等神器多少钱可以买到啊,很想买台来研究研究,就是最近资金方面有点紧

网友(点评):
现在100M的最少啦,不然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没有多少钱 差不多的才两千多点

网友C:
数字的不会看,模拟的只要cpu发出ADS信号,就会瞬间显示一个下拉电压的动作

网友:
38 过了 是630的卡   一般630的卡 疯抢简单热下 就亮机了把  但是这个没亮啊   呵呵   我明天摘下来坐下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的不会看,模拟的只要cpu发出ADS信号,就会瞬间显示一个下拉电压的动作

哥。。我也想买个模拟的示波器。。。是不是模拟没数字的直观啊。。。还有是怎么用的。。哥们能给我来份教程吗。。。。30675942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就做北桥吧,是N卡做显卡。

你的黑客技术很牛逼吗????

补充内容 (2011-11-27 09:23):
我是问黑客技术 不是问楼主

网友(点评):
楼主并没有说哈。

网友:
我这个帖子是不是石沉大海了   有知道的给我讲下啊   怎么没声音了啊

网友:
不清楚,你测的是什么?

liukuoand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这等神器多少钱可以买到啊,很想买台来研究研究,就是最近资金方面有点紧

ADS1102CAL感觉不错,一千多,不过如果我再买的话我就没200M的啦、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南桥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这等神器多少钱可以买到啊,很想买台来研究研究,就是最近资金方面有点紧

钱是个问题

网友:
ADS#的波形没这么多吧

网友:
你这个示波器是抓不到ADS#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波波 大家探讨下吗 呵呵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 好

liukuoand -1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