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焊后的疑问!!!

楼主(2011-11-12):
高手们,小弟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了?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主板 :双敏UNF4X,半年前主板一内存插槽不好使了,改用另外一个。一个半月前另一个也不怎么好用了,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一个月前机器彻底开不了了。拿去维修,他们用那种大的BGA机器给板子的北桥加焊了一下,好了,能开机了。
修好后过了两个星期,发现机器不稳定,死机,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新装系统,老是在格式化硬盘的时候不动(百分之0,就没开始格呢)了,以为硬盘有问题,用了各种检测硬盘的软件来检测硬盘,可就是没有坏道,无意中换了下内存插槽,好了,能格式化了。再次换那个还是不行。

请问高手们,这种问题严重不?这个内存插槽不好使是不是还是那个北桥的事???如果不管它,过2-3个月是不是还会开不了机???如果重新找人再BGA加焊一下,是不是对板子的伤害会更大???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桥加焊多了,肯定对桥的寿命有影响

1KB
这位很英俊的说~好像哪个明星忘记了~咋的不考虑去进入娱乐圈?

网友B:
那从我上面的描述中,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给我加焊好,才导致成这种样子的???如果不管,会不会连那个好的内存插槽也会在短时间内(例如半年内)坏掉?

网友C:
就简单加焊的话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简单加焊的话是有可能的

他们用的那个机器上面写名字了,叫雷科,在那上面烤了10分钟吧。这样算简单加焊吗?

网友:
主板不贵的话,直接换班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就要把桥拆下来重新植球,这样会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桥加焊多了,肯定对桥的寿命有影响

我是迅维学员杨光,呵呵,英俊谈不上,都是爹妈给的,,,,,,,进娱乐圈,晕,别提了,修修电脑,过好下辈子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从我上面的描述中,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给我加焊好,才导致成这种样子的???如果不管,会不会连那个好的 ...

北桥管内存,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北桥有问题,会让所有内存都用不了,

网友D:
我想还是你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还是你内存的问题

可那是同一跟内存啊,插在1槽上就好使,关机马上插到2槽上,有时候不死机,有时候在进WINXP桌面时候就死机了(系统新装的,非GHOST装),鼠标键盘都不好使那种。内存我也测试过,用的MEMTEST4.0在1槽上测试的,测了1个小时,1个错误都没有。

网友:
那可能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管内存,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北桥有问题,会让所有内存都用不了,

谁说北桥一定就是管内存的,现在新出的板子就是座子管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