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的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1-11-12):
这台苹果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在开机的过程中有变化   好像可以进系统,外接显示正常,是集成的桥  心里集成的桥不应该这样花吧,好难定律啊  苹果不能轻易盲动啊   大家给点意见吧

补充内容 (2011-11-20 21:58):
换屏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可以外接屏试试看,确定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经验是 等画面不变化的时候 用手捏下屏的四周 捏的时候画面有变化 那99%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外接显示正常,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同学啊。别乱拆屏哦。拆完之后B壳说不定要换的。我这里苹果的机器坏了换屏。都是连B壳一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屏我倒是可以换

网友:
有 没有图片,,发个图看看,,,用的是什么桥?

网友:
屏坏了,显卡花屏有规律

网友A:
个人感觉是平坏了 如果不是屏坏 应该是有规律花屏

网友B:
这明显是屏的问题嘛!

网友C:
嗯·应该是屏坏了·换个屏试试看就知道了哦·

网友D:
应该是屏坏了,外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屏坏了,外接试一下就知道了

外接正常啊  不是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应该是屏坏了·换个屏试试看就知道了哦·

\说容易啊 苹果不好找  也贵啊  要精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屏的问题嘛!

明显吗|?  可我有要判断要精确啊

网友(点评):
你想精准,就直接换本,修哪可能没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平坏了 如果不是屏坏 应该是有规律花屏

我这个不是规律了吗?|每次变化都不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正常啊  不是说了吗

那就可以确认是屏坏了嘛。你检查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可以说是屏坏了,我也修过这个,我修的是A1286的i7的cpu的是独显,换屏OK

网友:
这个屏是15.4的屏,也有外屏,外屏拆不好会碎,小心哟,外屏120可以买到

网友:
南桥,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嗯嗯  这样的是屏有问题,,,显卡很少很少出现这现象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苹果的,是暗屏,为了确定屏坏还是主板坏,特意订了一根一百多块的屏线回来试屏,要下点血本

网友:
先测试一下屏吧。

网友:
拆开来测下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