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 150

楼主(2011-11-12):
    前两天接了一台联想 旭日  150的笔记本电脑   ,客户说是装系统蓝屏 。我以为是她的硬盘有问题  ,于是帮他测了下硬盘没问题  。于是帮他装系统 ,结果还是蓝屏。我就换了根内存还是一样的。他那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我怀疑是是那个北桥有问题于是就做了那个北桥,结果还是装不进系统。后来找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换了个  BIOS还是不行。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呀  ,麻烦说一下

网友:
有没有查看,硬盘的分区。

网友:
看看CPU温度高不高

网友:
加焊一下ADP3205试试

网友:
3205\内存槽\USB线阻值.....把值得怀疑的通病都搞完后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