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68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1-11-12):
开机电流可以到0.1几马上就掉电,测量各电路无明显短路。说实话像保护以及开机掉电的机器本人是最不喜欢的,尤其是东芝和索尼的机器。将辅助电感以及对应的上管,一组一组的断开还是那样掉电。测量到除cpu供电以外的所有电感在开机的瞬间都有电压产生,不过都比额定的要低很多,比如1.8v的电感上瞬间测到就只有0.95v。芯片换呢一大堆还是一样的掉电。又在一次测到cpu电压时电压正常呢,电流到0.56A 呵呵心里那个高兴。以为好呢。可是在不测量的时候电流又起不来呢,又回到起初的掉电。又将万用表接去cpu电感哪里开机,电压又出来呢电流也正常,怀疑可能是cpu供电的滤波不正常,(以前也有遇到将万用表的表笔,接到供电电感上面电压出来,就是换呢滤波电容好的)就给它加上呢两个330的电容上去,情况还是那样。进过多次测量发现,不是一定要用万用表测量,原来是只要给cpu电感一点压力开机就正常呢,果断的将电感加焊,无果还是一样,之后才发现原来是罪魁祸首是cpu虚汗(导致cpu供电芯片的vid引脚有一个脚空焊)测量是倒要压住它才正常。由于cpu的电感离cpu很近在用万用表测量它的电压时,表针压住电感的力已经可以让cpu虚汗的脚位与主板接触到呢。将cpu取下来,发现怎么这个cpu下面还有好多电容(在以前遇到的板载cpu下面可是没有电容的,这样cpu可没那么好做)在值珠后做上去时没法用镊子像做桥那样去碰一下。

cpu做好呢可是电流还是停在0.56不跳变,由于修是批量,果断的拆呢北桥,当取下北桥后杯具发生呢,一看掉呢两个点(要是在别的板上两个点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这个板上差不多是判它死刑呢)sony的小板大家都知道焊盘走线很多都是从基板底部直接到焊盘的,要想拉线还真的有难度。

眼看又报废一片板,这板在淘宝可是差不多快1000大洋啊,想想太可惜呢,琢磨着怎样能搞定它呢,想将底部刮开拉线,可是刮开一点连线又断掉一点,想用烙铁上点锡都不行,何谈拉线。
琢磨一会儿,办法有呢,用刀片将无铅的锡珠切开,分出一小点,(没有无铅焊锡丝)把风枪风调到最小,温度适宜,将切下的小点锡珠用镊子夹住,小心的将它吹到基板的链接线上面,一番功夫后还真的可以呢。

由于这样接触点会比其他焊盘高出一点点,将值好有铅锡珠的北桥对应的锡珠用刀片削掉以点点(防止桥与主板放不平),做好桥上电,logo显在屏幕上呢。

之所以北桥掉点以及cpu虚汗,应该都是有撞击或者受压所致。(统货的批量板维修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以前也有碰到过用表笔点着就有电流上去的。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动了脑子,下了功夫!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真不错,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这些新手们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麻烦给个图纸吧

网友:
好下功夫,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得
sony的图纸都很难找
尤其是双核以后的

我手里的这块板子本来是可以触发的电流到0。56   我加焊了一下北桥现在不触发了    不行了 明天还得把北桥给拆下来

网友:
呵呵,这板子零件太密,要是不小心点的话很容易弄出别的故障。

是啊零件太密是最容易弄出别的问题来。。我就遇到过。当时都点想自杀

网友:
楼主 用的是什么 焊膏 啊!  做完二个桥。好像都没有变色啊!~

网友:
90多块钱的,呵呵sony的板做桥后洗洗就和没做差不多

网友B:
这个活确实一般人干不了!确实比较有耐心,佩服!!!

网友C:
这板是比较麻烦,过孔直接在焊盘下面。焊盘如果拨掉了,肉眼好象也看不到过孔

网友:
强,要是我看真会做废板扔了---

网友:
把无铅锡球劈了来补焊盘。有创意

网友:
楼主强大 这么小的锡珠也劈的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活确实一般人干不了!确实比较有耐心,佩服!!!

这板太值钱呢
换别的板已经进料板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是比较麻烦,过孔直接在焊盘下面。焊盘如果拨掉了,肉眼好象也看不到过孔

做维修放大镜是必备的

网友:
SONY  富士通板子都没丝印    就怕拆的时候忘记方向

网友(点评):
没有丝印的主板有时候很蛋疼,一下没有注意,就要对地线了,要对上半天。

网友:
楼主这块板子会流向何处。。。受挤压后是否容易复发?

网友:
lz 用锡剪成小点   用风枪吹 下次遇到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学习了    SONY的板上没有白线   不好搞啊     高手

网友:
哇哇 好麻烦啊  想省钱就得这样修吧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掉点还可以这样处理呀。

网友:
这个补掉点的方法很有创意

网友:
楼主的半个锡球补点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很不容易,LZ你狠辛苦啊。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的BGA  我的现在不触发了我怕是做北桥的时候把南桥搞虚焊了

网友:
楼主在吗?想请教你个问题

网友:
哇哇!!佩服楼主哦!!学习了!!!

网友:
最怕掉点了    下次遇到掉点的   我也试试

网友:
好多字看不懂,不知道是不 是方言来的

网友:
楼主高手 ,如果下次再拆 再做 就不行了吧  希望这个主板长寿 不返修

网友:
知道以后掉点的板子   该怎么做了

网友:
这么小的锡珠也劈的开!怎么劈的?

网友:
问下  LZ   这无铅的珠子焊上后   那加焊的 时候难道下面不会脱开吗     弄的不好是要脱开的   或者板子搞重点    可能就开了   那2个点   毕竟那点就一点点接触上呀

网友:
这种掉点可能是主板变形导致,只要有一点点,直接植球装上去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或是把那2个点的锡球换成大一点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