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用电陶炉做3温区?

楼主(2011-11-12):
下面这个帖子很热闹,我也做过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873-1-1.html

DIY就是要简单实现,复杂了没有太大意义,现在产品的BGA返修台已经很便宜了,网上1500元左右的都有(当然质量肯定要差点)。象本论坛的产品260的质量和使用都不错,性价比很高,也就不到4000元。你花几千,加上大量的时间也不见得能做到工厂水平,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合算不合算不用我说。

下面我来说说怎样给电陶炉DIY的BGA预热台做个3温区,价格要便宜。

用电陶炉或者光波炉来DIY BGA返修预热台,由于这些炉子大多数发热区在直径18CM左右,炉子的宽度一般在27到31CM左右,使用这些炉子厂家建议不使用大于炉子宽度的锅具,防止热量辐射到炉体边沿损坏炉体的塑料(上大下小的上口径可以放宽)。因此对保温圈的选择有一定限制。其实DIY炉子保温圈也不必选择过大的保温圈。另外发热区是圆的我们也不一定要做成矩形的,保温圈只要口面积足够,圆的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另外这个材料的高度也不要太高,3~4CM高足够了。根据这个设想我们来找找材料: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来做保温圈呢?象26~30CM的不锈钢锅盖,25~28CM的熟铁煎盘,烤盘这些材料都可以。这些材料弄到后我们要对材料做一些加工,只要东西便宜也不要求很厚的材料。例如我在网上查到25CM的熟铁小煎锅只要15.8元,我在超市看到同样的东西只要14.9元,材料厚度也合适,价格也很便宜。

如果你觉得预热区只要一个只要一个温区,也就是做出来连上加热一起成为2温区,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一定要弄个保温圈的话,你买个合适的蒸屉放炉面上就可以了。
我建议的买这个东西是想做成3温区的,也就是预热部分有两个温区。图上就是我看中的25CM小煎盘,高度大约3CM。正合适。对这个煎盘要做一点处理,中间挖一个圆孔,直径6.5~7CM,找一个直径7CM的罐头皮,截取一部分,安装在孔的上面,与盘子等高或者稍低。这样就能形成两个温度不同的区域,中间炉子的红外线直接照射到主板的芯片位置,由于直接照射,温度比较高,而其它部分是通过加热盘子底部再由盘子辐射到主板上,温度要低不少,相差40~50度应该能做到的。另外,煎盘的把要去掉。颜色最好是黑色,有利于吸收和辐射红外线。

如果不加中间的圈是否可以?我的回答是也可以做,但要考虑到直接照射的红外线会扩散圆孔必须开得比较小,是否有足够的直射热量是个未知数,温度落差也会比较小,需要试验来确定是否有效,能比单一预热改进多少我心里不是很有底。

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放置,即口朝向炉面,底面开孔接近芯片,这样做可以不要加装中心圆圈,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省去加工上的一些麻烦,试试看哦!

测量和控制只要针对中心高温区就可以了,其他地方的温度自然有足够落差。

网友(点评):
只可惜我投资了上千元还是不得要领

网友:
我用光波炉总是觉得温度不够,吹风时会把中间给吹荡下去,二温不行,这样来看楼主说的这个锅真是个很妙的主意,有机会试试

网友:
DIY就是要简单实现,复杂了没有太大意义

非常同意!

网友:
个人认为用废旧的电饭锅加热盘,中间磁钢拆掉,安装上K型电偶,,拆除的磁钢部分在安装一个850的风嘴,,上部一个风嘴也应该可以吧

电饭锅加热盘可以吗? 底部不平的呢~有 加热不均问题 电饭锅功率在1000w 左右, 用陶瓷发热砖比较省电。。。
同意这样也得个千把块
可以,但是你得买个温控器外加多用一个风枪。成本不见得低。

网友:
找到一个更好的材料(见图)---彩色不锈钢的,只要中间图片的标签位置打个6~7CM直径的孔就可以了。但选外直径,口径和高度都合适的有难度。我选到外径26CM,口径18.5CM,高度4.5CM的。这个尺寸下,高度更小的实在难找。
猜猜这是个什么东东。顺便说一下每个价格在20~25元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好用,板子还不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是宠物的食物盘???看上面的图标,有骨头的是养狗的?鱼的是养猫的?

网友(点评):
猜对了,想必你家有养小动物。

网友:
- - 。感觉不稳定。。

网友:
很久没养了,不过没用过这样的盘子,直接弄个破勺子喂的。

网友(点评):
自己DIY,不是工厂生产,不能花好几万开模具,只能在网上找现成合适的东西,稍微花点钱,改造一下使用,而且改造起来还要方便,不能大动干戈。

网友A:
是啊,我还在愁自己的土炮风嘴的问题。现在是拿椰汁罐剪出来的,很不方便,没有氩弧焊,也没有搞机械的朋友。。难难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还在愁自己的土炮风嘴的问题。现在是拿椰汁罐剪出来的,很不方便,没有氩弧焊,也没有搞机械的朋友 ...

看来这位朋友说在地区偏僻,氩弧焊应该很多的吧,不锈钢门窗拉链门都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