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body+hpdv3000不加风扇掉电实例

楼主(2011-11-12):
今天维修的一台hpdv3000才知道原来这款机器很特别啊 如果是别的机器黑屏 判断显卡问题 直接用风枪烤显卡 然后不用上风扇就能直接开机 但是这款机器不可以 必须上上风扇才行 否则就会掉电 上上风扇在开机就可以 了
不然今天还以为是主板其他电路有问题呢 呵呵 查处问题之后 果断做BGA 问题解决

网友:
hpdv3000是一款通病,黑屏不用考虑直接做BGA90%OK

网友:
显卡门的机子 dv3000 2000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