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有时短路有时不短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12):
客户送修一台ACER 5570 故障现象为白屏,外接花屏,根据故障现象叛断为显卡问题。报价280元,并报险。
和客户谈妥后直接拆机,取下主板,目测主析上并没有明显被维修过的痕迹。好说,去胶、罐焊膏、上BGA。待主板冷却后通电试机,显示正常,也能正常进入操作系统。按照国际惯例(个人习惯)装机到基本完成再次通电测试以保证装机无误,测试也正常。当整机螺丝全部安装到位准备拷机时问题来了。不亮机。取下电池接可调一试,大短路。心想这下完了,难道装机失误?这样的低级错误不应该发生才是呀?不就是上了档板及各螺丝吗,怎么可能就短路了呢?
由于是大短路不改多做测试,再次拆机取下主板仔细测量各个关键测试点,并无发现有短路之处。奇怪?难道真是装机失误?于是压低电流再次通电,依然大短路。按照电流显示来看,这样的大短路没有理由是查不到的。再次仔细测量各个关键测试点还是没有发现有短路。这下晕了,根据经验应该就是主供电短路才是,不然没有这么大流。于是把电流锁定在1A。准备通电以后用手摸有没有发热的元件。几秒钟后不短了,待机也正常了。电源拔出再插回也都不短。郁闷了,难道是某个电容不良?几分钟后测试又回到短路了,在这几次试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我电流从0.3A慢慢往往上升,当升到0.8A左右就正常了。于是我就把电流锁定在0.5A左右,用手慢慢地摸主板,想找出有没有发热的元件。时间长了发热的元件是没有找到,细听主板有发出少许“兹兹”的声音。把耳朵靠近一听。找到真凶了。看下图。
直接取下电容一切正常。拷机一小时也没有出现花屏,钱已到手,完工。这块主板应该是听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呵呵!

网友:
我来报告下这块板的状况,我遇到的,“有时大短路”是由于CPU核心供电被无端开启了,而且是1.5V(待机情况下),此时,S5电压也莫名开启,是因为EC抽筋了没读到BIOS,如果你不上CPU,电流就没那么大。这板,EC随便焊一下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放一段时间就好了。没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后来你是怎么搞定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种电容能响,估计是坏的不轻啊,一般性的小短都和电容有关系的。

网友:
原来修笔记本也得考验维修者的听力,确实是这么回事! 这点我师父就不如我的听力好 ,哈哈哈哈

网友:
听也能听得好,下次遇到大短的机子试试

网友:
电容 漏电确实会发出嗞嗞响声。

网友(点评):
同意,可能就是电容漏电发出来的怪响声

网友:
聲音是來自電感, 不是電容..

网友:
望 闻 问 切  运用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容响的、应该是PL1吧、

短路耶,反正取下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耶,反正取下电容就好了

呵呵、我的意思是电容短路电感发出响声、

网友:
修本就好比给人看病    望闻问切都得用上呵呵‘

网友:
吱吱的声音应该是电感发出的,电容暴了不会有声音。

网友:
好经验   思路清晰  又长见识了

网友:
电容漏电竟然是听出来的  楼主厉害啊

网友:
听能听出个大概位置的,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楼主的 罐焊膏 是什么意思 怎么操作的

网友(2012-09-19):
呵呵,遇到过会响的机器 ,还有楼上的小哥,你做桥时不加焊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