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9000开机不显

楼主(2011-11-12):
今天来了台反修的dv9000amd nvidia显卡的机子 没多想就把北桥先做了
悲剧发生了还是开机不显示 不过外接可以 我估计是显示空焊了 就摘下来 重做了
做好在测试还是一样外接正常 屏也侧过了正常 要是显卡坏了不可能外接可能把
各位大哥大姐能给一点思路不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显卡

网友:
别哭了。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最后的是b1的小弟没有一样的 有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很明显的嘛     屏既然是正常的    你接屏无显 外接显示一定还是显卡的事情  换吧   那个显卡再植也没用了

网友:
先判断下外接 然后 在 吹下显卡试试 最后在北桥

网友:
这个机子就应该叫客服换显卡

网友:
因为是保修的机子叫客人加钱换显卡 没答应只好退钱了 明明都过保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