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寸液晶白屏 还带线的白法

楼主(2011-11-12):
客户拿来显示器 拆开发现屏被人加焊过 一看有的头晕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自己回收过来了 打算搞好 。。。。

网友:
说的不清楚 建议用一套好板子把屏点一下看看 确定故障点

网友:
有线的,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找个地方看看能不能修下屏的

网友:
先看下 板子是好坏的 然后在看下高压板和灯管 实在不行就挨个换把

网友:
有亮线,屏坏了。修好返修率很高。

网友:
屏線的最難搞。

网友:
我换过通用驱动板的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做个点屏工具,以后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测试屏的好坏,屏是好的,其他就好办了,一样样排除。液晶显示器搞来搞去就三块板不是 呵呵

网友:
怎么个坏法..要修屏 可以联系我...

网友:
你的屏支持通用板吗 要是支持就用通用板试试

网友:
屏坏了就不要修了 修修很贵的

网友:
你们看看 我上图了 各位帮我看看 屏上面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