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40M短路维修

楼主(2011-11-13):
DELL INSPIRON 640M笔记本插电即大电流,直接拆机。发现U3、U2都发烫(第一张图中的前2个场管),经验告诉我这2个场管发烫并不是因为自身坏了。继续找,又找到公共电压(+PWR_SRC)滤波电容C30也发烫(第2张图中的反黑标记),好了,就是它了。拆的时候看到此电容有伤痕,不远处的D壳一角也有摔痕,估计是摔坏的,刚摔完时电容尚能工作,一段时间后短路坏掉了。从料板上取一个相同的焊上去,试了一会机没什么问题。

基地的图纸帮了大忙,发帖共享,同时也补偿一下下载分的损失,呵呵。

网友A:
你说起就来是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起就来是那么简单

只换一个电容,没有任何失误和多余的动作,连拆装机前后花去4个多小时。

网友(点评):
这种算简单故障了吧,按照工作8小时不休息来算,最多一天2台。那你一天能几台?

网友:
+PWR_SRC  问下楼主。。这个在dell 图纸里。是公共电压吗?

网友(点评):
是的,在这个机子里是这样的,别的型号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