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取显卡掉点

楼主(2011-11-13):
联想SL410K取显卡掉点
大仙们取这个灌黑胶的有上面成功的秘诀么。小弟今天取板子掉了8个点左右,郁闷死了
大家有上面好方法取下不掉点的???望赐教!

网友:
不知道厂家灌那东西干啥,不能防虚焊,还影响维修。

网友:
厂家的目的,还是应该防上虚焊

网友:
温度的原因,刚开始温度不好掌握,但是修2个后就能掌握了,没什么直接的办法了

网友:
灌黑胶的  不好做    还是自己把握温度

网友:
我取这种带黑胶的。。达到融点后再等它个15-20秒再轻轻的取下。。先把四个角取松下再慢慢取下

网友:
你抱着要换芯片的态度就不会掉点的了,弃芯保板。把上面的温度加高,

网友:
看有没有空点,如果是实点,飞线出来,要仔细的,应该能行的。

网友:
有些是空点的。仔细看,线路,

网友:
只要你确定锡珠化了就使劲夹起来

网友:
用脱胶剂吧    上好脱胶剂 多放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