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博登 XFX 845-D AV V2.3 W12/02,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3):
这块板子第4次来我这修了,前几次是声卡芯片损坏、声音输出的音频插座损坏、还有键盘PS/2座后面的排阻损坏。现在这板子居然CPU不工作了,简单看了下,是无CPU供电。并且发现IO W83627HF-AW芯片摸起来有些发热,但并不烫。
这块板子的CPU供电方案是HIP6302CB+HIP6602BCB。

本三脚猫不知怎地就首先想到去测量HIP6302CB,第16脚有5V的供电;12、13脚有驱动电压3.67V。先换了6302,不见好转。于是想到IO有些发热,是不是跟它有关,再换。
2个芯片换过了,可故障依旧。难道是6602这个驱动芯片有问题?再换。好了,三板斧已经下去了,故障却还没修复,郁闷死了。

闲着,先检查6302的外围电路,查不出什么名堂。但把HIP6302CB+HIP6602BCB这两个芯片的各个引脚的电压数据给记录了下来,发到群里。正巧碰上群里的llyx(非常感谢)在,他一眼就看出来了,6602的第14脚的供电电压偏低,只有3.8V。这个供电电路比较简单,14脚前面就一贴片电容和一贴片电阻。
从图上看,这电阻为10欧。板子上实际用4R7的型号。在线测量却有100欧左右,拿下来也有50多欧,坏了吧。拿10欧的换上去。结果测量电压还只有3.8V。
郁闷之余,看看旁边还有那1UF的贴片电容在嘛。看着不象是坏掉,但颜色稍黑一点,附近也有一样颜色的电容啊。不管了,再换。再一量,好了,供电电压上到12V了。

上假负载一量,CPU的各个供电电压出来了。上真CPU,跑码,开机有显示了。到此,主板修复。
此板的故障应该是:HIP6602BCB的供电因电容漏电而将电压拉低了,供电不正常,芯片不工作。
奇怪的还有一点,6302的第15脚为PGOOD,在修复前和修复后,均没有电压输出。

非常不错,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
要感谢llyx啊,要不是他这板子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
PGOOD是不是空脚,上次遇到全板无复位,查这个脚是空脚了,并且电压为0.2左右

网友:
感谢 楼主及帮助楼主的这位朋友 正因二位 各位修理师傅们又多了条思路

网友(点评):
。。。。你发表感言何用。小心被判灌水啊

网友:
下次不再发表了,偶知道了

网友:
思路清晰,新手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