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卡不定时死机卡LOGO 维修

楼主(2011-11-13):
如题。
进BIOS也会死机。
最小化系统后发现主板故障。
基地找了下没发现什么通病
经过观察发现SB600上面没有散热片,也没有什么导热胶。是直接裸在键盘下面的塑料壳上的。
键盘是去年换的,不是原装没有螺丝(原装有螺丝锁紧,使得塑料壳能紧压SB600镜面)

土炮上场 下250 上230
温度达到后轻轻推一下,可以动了,开始倒计时10秒(心理默念9 8 7 6 。。。)
裸板试机正常,装机正常
最后在SB600上面加了一块10*10*2MM的铜片,使其能紧接外壳(塑料壳)

希望不要返修

阿弥陀佛

网友:
厉害。土炮吹。从来不用土炮

网友:
哦,学习了。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返修的可能性很大,上次修台R23的一星期

网友:
三星的主板pcb质量有点差。。。。这年头没bga基本上修不了电脑了。。。

网友:
BIOS下死机,或者LOGO处死机,大多是南桥的故障,这种处理好了,也不错,说明你的土炮比洋枪好用,关键是经验,再好的设备经验不行,也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