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进bios

楼主(2011-11-13):
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自动跳到cpu赫兹。电池换了。什么问题

网友:
恩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那个 只是第一次设置就行 。。在重启 就没有了。。老机器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 不行的话再换IO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先把键盘拔下来,怀疑是键盘问题

卡住了。。。进BIOS的键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
上回一客户拿个笔记本过来也是开机自动进bios、后来发现是键盘的F2坏了(那笔记本是按F2进bios的)

网友(2012-02-12):
我这个神舟优雅UV20-C17,也是如此,拆了键盘也是如此,重刷了BIOS依旧,不知是哪的问题,只能换EC试下了

网友:
有的机器要还原出厂设置才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过。刷过bois就好了

网友:
有些机器刷过bois就好,键盘问题比较少

网友(2012-09-21):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唉。无解,BIOS刷过,键盘拆下来也没用,求解!

网友:
我也见过,有老机找不到启动行才这样的。

网友:
排除键盘问题,BIOS问题,换电池之后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BIOS设置问题,设置好保存之后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点评):
怎么设置呢?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跳线冒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