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主板无显示输出

楼主(2011-11-13):
联想昭阳E43A机型,主板LE9,独立显卡。能点亮,就是液晶屏不亮,测量结果如图。
能确定是显卡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E43A机型的主板有两种:LE8和LE9,不知BIOS
是否通用?显卡温度正常,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往下应该查哪里?期待高手赐教。

网友:
BIOS可以找联想的售后要一个,先故障点最小化,,然后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如显卡时钟各模块的供电,再做BGA

网友:
感谢关注。刚才量了一下显卡各路供电正常,现在就是时钟的问题了,为难中

能点亮 的说法不确。我的意思是主板按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亮起,测各路供电正常,就是液晶的3V电源电压出不来,这个电压要显卡开启场管才有。实际上显卡同时也没给液晶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标注为dispon,而这个信号由显卡的GPIO来给的,而GPIO又是由BIOS软件定义的。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一般这种都是显卡啦

网友:
查码片供电,数据。没有读取到码片就不会开启屏供电。

再外接一下看看正常不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台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显卡的机率还是很高的,建议重植显卡

网友:
E43的是显卡板的吧,那电流是多少阿?

网友:
修好了过来回个话,看看是什么问题.楼主不要不回答哦!大家等你结果呢?

网友:
感谢各位如此关注,在下属于业余爱好者,边学边走,零敲碎打,又没有整块时间可利用,维修结果要等好长时间了。抱歉,修好了一定告知,修不好就别期待了,我没有植球设备啊,寄修又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