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自动连接

楼主(2011-11-13):
通过简单设置,可以让你开机后自动连接上网。
1、右击“网上邻居”-属性;

2、在出现的“网络连接”窗口中,右击宽带连接-“属性”;

3、在随后出现的ADSL属性对话框中,单击“选项”;
4、把 “提示名称、密码和证书等”前面的勾√去掉,点“确定”退出;

5、把桌面上创建的宽带连接图标剪切-粘贴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启动]文件夹中。

在开始菜单中的启动项中就可以看到粘贴的ADSL宽带按纽了。

重启电脑你就会看到宽带自动连接直接上网了,不用再双击ADSL按纽了

网友:
看看

闲分负太少了是吧 呵呵 等着被扣分吧

网友:
NO,如果是猫的话还要设置固定IP,猫分配IP慢,所以不填的话开机要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同意,有时帮客户重装系统后没设固定IP,结果客户就说我装的不好,自动拔号都没有以前快。

网友:
没起什么作用。

网友:
打开IE的工具,INTERNET选项,连接,把你拨号的的哪个设置为默认,选择始终拨打默认连接。这样设置的话,开机不会自己拨号,不过你打开网页,或者玩游戏的话他会自动拨号的。有部分电脑开机手动拨号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连接,这样设置后,不需要时间,打开网页自己连接。

补充内容 (2011-11-14 11:47):
有的电脑双击宽带连接后很久才会出现连接窗口,这个开机就会自动连接,刚说错了,是开机后会自动连接。

网友:
二楼说的对,猫的话是分配固定IP,不然获取IP地址是很慢的。

网友:
学习下了

宽带自动连接方便了很多步骤

网友:
自动登陆也没有什么用的  你的那种方法只是比较简单的增加开机启动项而已。。

网友:
学习下了

宽带自动连接方便了很多步骤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09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