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问题

楼主(2011-11-13):
开机时要按F1或F2,时间也不对,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更换主板的电子。

网友:
更换电池,可能要刷BIOS吧?

网友:
发帖加分,动手操作。

yangyang523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继续发表加分加分,,

yangyang5230 -10

网友:
下载分很重要,,所以要回复

yangyang5230 -10

网友:
你这个现象的关键点就是时间不对。
这个现象一般就是电池没电了,用万用表量量看,低于2.6v就直接更换吧。
另外就是CMOS跳线错了也会,因为跳线错了会把电池供电对地,所以你量量跳线中间那根,如果有3V就说明没问题。
最后如果电池有3V,而跳线中间没有3V,这种情况要么是电池座氧化,引起接触不好,要么是主板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很好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得去找其它的贴回复了,,88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一COMS电池。

网友:
换一电池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谢谢!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换COMS是没用的。   是要在BIOS里面保存时间就OK了 。

网友:
首先要保证COMS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