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大短修复……

楼主(2011-11-13):
联想G450 客户说是用着机器冒了一股浓烟后开不起来了,拆开主板来一看保护隔离电路及主板供电芯片已经严重烧爆清洗后再仔细一看主板上的线路有很多已经不行了……没办法换板报好价发来新板这时麻烦来了,装上U内存能开机但是暗屏,好郁闷哦!心想是不是板子存在问题哦测了一下接口处供电开关电压均正常,一定是屏上有问题了可这是LED的还是怀疑是不是屏线呀!拆吧拆下来换张屏一试亮了,是屏的问题这可有点郁闷咯!开始也没料到屏还有问题啊,也不好跟客户说哦。只有修修看吧结果量了一下屏上的保险F2不通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断开保险量下端阻值很小几乎为0这肯定是短路了再测给屏上作升压的电感也短路了,仔细测量后发现这组电就一个供电芯片,把它拆了短路排除……找了一个相同的一换OK!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有的屏是能修的,只好用心就可能修好。

网友:
类似的情况 我都碰上好多次了 报了换板结果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竟然想不到这样还会烧到屏......

网友:
这烧的连锁反应到屏上,看来烧的不是一般的严重呀

网友:
他是怎么造成这样情况的,竟连屏也一起烧了,说说,以后看到过可以僻免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找不但屏上面的芯片,最后客户同意换屏了。

网友:
修过屏呢 也不是很难

网友:
楼主还是蛮幸运的,报了主板,屏没问题,如果平也有问题就完蛋了。没钱赚还得倒贴说不定还得免费服务。

网友:
这个怎么会把屏也烧掉? 真的少见

网友:
G450的主板价格应该不菲。修好收了多少m?

网友:
上次修一个联想Y460的也是LED屏上大短,不过保险电阻烧了,升压IC好的只有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像这种情况却是不好给客户说明

网友:
为人民服务啊,要是再和客户说屏也坏了,那修不修还不一定哪

网友:
LED屏电路要比LCD的简单一些啊

网友:
LED的暗屏的现在遇到的多一些了。通用高压板怎么还没有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