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开机针无电压?

楼主(2011-11-13):
一通电就开机……跑马都正常跑完、就断电然后就开不机、iO换了,测针无电压,针跑到几个电阻电容后查不出来通哪
断电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接芝麻管什么的。耐心的跑啊。

网友:
可能是和绿线相连的三极管坏,导致自动加电,同时开关针到紫5v也应该有短线,楼主要耐心跑啊?

网友:
最好查查电路图吧,这样省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