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960/M961 MBX224不定时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3):
       接修一台SONY  PCG-6121T,单电源供电时不定时掉电,有时根本就不能开机。在维修电源上试机,一点问题也没有,遂还给用户。下午用户又来了,说还是一样,在我那试机还是一点问题没有,又拿走,结果很快又回来了。干脆让用户换了个适配器,结果还是那样....没法了,只好留机测试。用维修电源试了半天,一切正常,换用户电源,10多分钟后掉了,反复试几次也是如此。量了下适配器输出电压:19.6V,没问题。再看下维修电源:18.5V,莫非.....用维修电源18.5V正常开机,慢慢调高电压,到接近20V时掉电,并且掉到了0,明显隔离电路都没过。呵呵,看来问题不大嘛。
     接下来开始找图,论坛上全是找这个图的,就是没人放出来。没办法,只好“盲修”了。看了下它的各芯片,基本不认识,只有充电芯片有点点面熟:BQ24753。但还是找不到这个资料,只能找BQ24751参考。嘿嘿,它们两个还真的很相近,下面我们就以BQ24751说事:

         掉电时测得PIN4 ACDRV#约20V,PIN8 OVPSET 脚的电压已经到了3.1V,比正常值2.56V高了很多。这个脚是AC过压检测脚,VIN经两个电阻分压取样。接下来找电阻,改电阻,试机一切OK,把电压调高到22V也不保护了。装机用适配器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上个电阻位置图:

    这机图找不到,有板在手自然不忘顺便搞点东西,先读了个BIOS备用,再顺便跑了下电路,搞了下待机电压:19.5V送3,5V芯片SN608098的PIN6,PIN7是LDO5输出,送一个5-3.3V稳压器产生待机电压。在此奉上BIOS和待机电压元件位置图,用得着的朋友请别客气,呵呵。

 会员10075842元2022-11-8 09:39
 会员10822元2022-10-27 18:50

网友:
楼主这个给力,好人呀,吧BIOS也放出来了。

网友:
我想问的:你是把上拉电阻加大, 来降低 OVPSET 脚的电压?
                 还是把下拉电阻降低,来价低 OVPSET 脚的电压?

你这图传的太模糊。眼睛睁得根鼓一样才看到 OVPSET 脚

不过还是很支持。有图有说明。顶了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加大就可以了,不知道原来是多大的,楼主换了多大的

算下就知道了,高就换大点。低就 换小点

网友:
本人遇一T60的机器与楼主的帮障类似,闲了看看

网友:
这个BQ24753 谷歌一下就有了  好找啊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SONY 的 图又不好找 修也费事 不过 修理费高

网友:
这机器本来额定电压是19V的   只能用18.5V可以用|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多大的电阻,改了上拉,还是下拉也不说清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啊。

网友:
至于改上拉还是下拉  不重要  关键在 把分压后的电压之降低了     个人认为改分压电阻  用该是总阻值变大

网友:
上次修了个DELL 1340的机器,用的是8731,AC检测脚位正常2.36V,实测1.5V,直接换掉IC这个脚的电压就起来了,没氧化的话电阻坏的还是比较少的。希望楼主的机器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说实话,感觉SONY是我的盲点。

网友(点评):
还有 Toshiba Fujishu 同感

网友:
个人感觉SONY的充放电这一块容易出问题,上次修一个也是充放电问题导致时能开机是不能开机

网友:
经典,找到掉电的原因就好对症下药了

这个故障应该是保护隔离取样电阻参数产生了点变化

  楼主直接让他取样电路重生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好水平啊

网友:
修哥的又一力作!长治笔记本维修 顶你!期待下一力作!

网友:
不知道直接换一个18.5V 的电源会是什么情况,或者能用多久

网友:
能说一下你是接到这故障时是怎么样到这块的呀

网友:
过压保护了。。换电阻就可以了。。不错哈

网友:
上电阻增大

网友:
我手上有台待机电流偏大的   待机芯片发烫  换了还是一样 量了电感都正常 只有CPU核心电感旁的那个电感4欧的阻值 我下载了你的附件 怎么打不开 把图纸传一份到我的邮箱939451010@QQ.COM 谢谢

网友:
SONY的图纸就是难找的很

网友:
真是 很厉害  SONY 的 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整个维修过程描述得很清晰,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19):
这机器的图我记得我发上来了呀,我也了一台这机器,进水机。当时板子都烧穿 了。故障比较多,不过还好修出来了,也没反修

网友:
没图纸照样修得这么淡定,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