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USB 口短路 故障 很让人走入误区 已解决

楼主(2011-11-13):
接手一台 联想 G550 笔记本 ,客户反应开不了机 。接手试机 。可以触发跑1.3A 。拔掉内存跑1.1A,看来是过 内存了。这机是N卡。考虑N卡虚汗较多。所以初步判定显卡故障。

我一般像,N显卡虚汗.先用风枪调个一百来度加热。如果可以显示了。就在上BGA。结果加热过后还是不显。同样电流。心想这么新的机没这么快虚汗吧。拆机 裸板可以点亮。以为好了。装上又跑1.3不显。怪了。仔细检查 有一块USB小板上的u口里面断了。针脚搭铁啦。这小板的排线插上,主板就会不显示。换U 口OK.

另传上 G550 BIOS
软件备份的 LENOVO-G550 INTEL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呀,lenovo的USB口不亮一般都不亮,但是IBM的好像会定LOGO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还有IBMR400.T400USB也经常被人插断引起的5V短路。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USB电压针脚变型翘起短路的,USB信号针脚对地短路的,经常也会有,貌似一修机特别多。还有屏线接口里面,针脚歪,造成白屏或者电压短路的也多。

网友:
经验啊    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
楼主!我也曾碰到过哦

网友:
我修到f40a的一个就是usb板供电短路 插上就不亮 换掉上面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很多机器都小板喜欢坏,各种不开机的,暗屏的,掉电的,很多。

网友:
我记得有个仁宝的板子。usb的转换mos,。短路了。就是这种,一会能点亮,一会不行的,判断有短路。最后发现USB短路了

网友:
修机器细心很重要的啊

网友:
够细心,有的小问题不观察也会搞出大毛病,哈哈

网友:
这个短路要先目测一下比较好哦

网友:
楼主很细心,修电脑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网友(2012-09-19):
呵可,这个USB短。还真是挺多的啊,有的是保护,联想的好象是卡LOGO 。IBM的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