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版与测试版的显卡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11-13):
指点指点~~~

网友:
大概就是温度控得好一点,也可以叫升级显卡

网友A:
同楼上的。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的。

OK

网友B:
也有人说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人说没什么区别

改良版是不是全新的啊?

网友:
改良是针对之前型号的显卡问题进行的升级,例如G86-630-A2,改良版就是G86-631-A2。
至于测试,那是相对于全新的芯片而言,就是旧的但经过测试可以使用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