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CPU和电源风扇转几圈就不转了

楼主(2011-11-13):
电脑开机CPU和电源风扇转几圈就不转了 ,电源换过了, 新的,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呢  ?谢了

网友:
有短路,你不插CPU供电的田字接口试试

网友:
我来顶贴的

网友A:
有木有放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放电试试看,

放电了   无效。。。

网友B:
去掉CPU单独供电的12V试试,如果可以通电了,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CPU单独供电的12V试试,如果可以通电了,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去掉了 还是不通电  转几下就停

网友:
主板保护

网友:
是不是主板哪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MOS管,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有的主板是这样的 CPU 12 V 跟那个主板12V 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重点查查电源供电是否短路了。我曾遇过。

网友:
转一下就不转了  还是不断电的情况下 点开机针可以继续上电  继续上电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不能上电就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