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后 u盘不可用 鼠标可以

楼主(2011-11-13):
系统后 u盘不可用 鼠标可以 爲什麽 是一個方正的一體機 原來優口 可以用的 做完系統后 鼠標可以用 優盤不行 硬盤餓也不行 求大俠 支招啊

网友:
PE下就不行 我用光盘做的系统

网友:
换系统吧,是不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A:
原来试的话好用吗,是不是USB供电的事儿。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看看,不行看下是不是USB供电不足啊。

网友:
换了系统了 好几个了 还是不行 郁闷呢 技术有说是主板问题的 现在是客户一直说原来好的 哎头都大了

网友:
做系统了 好几遍了 只能完全安装 其他都不行 即使是1.0的也应该可以啊 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试的话好用吗,是不是USB供电的事儿。

原来用U盘 硬盘都不引导 用完全安装的 客户现在说原来能用的 我之前没有试 PE进去的时候优盘也是不认的

网友:
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那我只能帮顶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高人来给你解决。

网友:
看来,应该是USB拉品供电问题

网友:
U口看看,主板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