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待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13):
板子无待机 3  5v    测得基准电压没有 发现和基准相连的电容击穿了  取下了 测2个焊点  还是 短路 要怎么解决啊   一个焊点连接电源管理芯片一个接地 搞不懂了   刚学···

网友:
报个板号,至少也要报下是什么芯片吧,你这样问,估计要神才能帮你啊

网友:
电源芯片取下了测!

网友:
找个图纸。看那头短路修那头。要不你把芯片取了短不,可能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