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求解药

楼主(2011-11-13):
一台hp dv4 加上电池,插适配器瞬间大电流,1-2秒,之后正常,能正常开机,充电也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那是给电池冲电的,,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给电池充电的,我遇到一台acer的,光板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设计问题吧。管他啦,能用就收钱。坏了再说

会不会留下后患你 呵呵

网友:
大电流大到多少???会短路??看看金系统后有没有给电池充电。